三菱程序理解

楼主(2009-10-30):
LD M170
ANI T41
OUT T42 D3610
OUT T41 D362
LD T42
OUT C3 D36
LD C3
OUT T43
LD T43
RST C3

LD M8000
MOV D101 K4M350
MOV K2M350 K2M366
TO K0 K16 K4M366 K1

这二段程序怎样理解
请师傅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A:
除了最后一行是对应特殊模块的操作指令,其它的都是基本的,没什么难理解;

网友B:
说说应用环境好些,只是循环技术,定时复位?

网友C:
LD M170         M170导通
ANI T41         T41延时常闭不导通
OUT T42 D3610    M170导通且T41延时常闭不导通,T42导通经过D3610寄存器里设定的时间后 T42的常开导通
OUT T41 D362   M170导通且T41延时常闭不导通,T41导通经过D362寄存器设定的时间后,T41常开导通,常闭断开。
LD T42    T42常开导通
OUT C3 D36 T42常开导通,C3计数,C3中数值与D36寄存器值比较,若大于等于D36的值,C3的常开导通。
LD C3    C3常开导通
OUT T43    C3常开导通后,T43导通,这行指令错误 应加延时时间如 T43 K5
LD T43       T43常开导通
RST C3       T43常开导通时,C3复位

LD M8000       PLC运行
MOV D101 K4M350  PLC运行时,就D101值,传入M350-M365 16个位元件中,
MOV K2M350 K2M366            就M350-M357  8个位元件值传入 M366-373中。
TO K0 K16 K4M366 K1           将M366-381 16个字元件中值,写入附加的模块通道中。

附K1M0意思 代表MO、M1、M3、M4
K2M0     M0 -M7
K4M0   M0-M15  可以代表一个16位数高位为M15最低位M0。
上面程序的意思好像是取出D101的低八位值。高八位值由M374-M381补充。

网友D:
各位大虾,不习惯用指令表,怎样改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虾,不习惯用指令表,怎样改善?
可以用体形图编程。指令表也可以直接转换成体形图,编程软件有这功能

网友F(2009-12-06):
可以再编程软件里可以把语句直接转化为梯形图显示,那样看起来就会很方便了

网友G:
3楼楼主真是高手,我以前也不懂的,进过一年的实操,现在看这些也能看懂了,只是习惯了梯形图,不习惯指令表。

网友H(2010-02-04):
还是梯形图比较直观

网友I:
选择你喜欢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