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0):
现在哪一个PLC   在  中国钢厂或自动化   用的最多的?   现在不是选取plc首先是经济 实惠。  根据同一种工艺流程,那一个厂家是最好的首选,还不能浪费。        销后服务是一流的。  plc有多少种?厂家是不是很多?     中国生产的plc怎么没有见几个?很多都是外国的,中国是不是在这方面还很差!

网友A:
呵呵;到你们相同行业的设备上去看一下;

网友B:
目前市场主流的PLC有:德国西门子,日本三菱.至于PLC的选择就看每个工程师的习惯了.世界上的PLC厂家估计有近百家.中国也有10家左右,工艺相对欧美,日本是要差一点.不过价格比较便宜.

网友C:
国内 像钢厂,石油,污水,这些都是用西门子的多

网友D:
大的项目如果不是回扣问题,一般用进口的比较多,西门子,三菱 AB GE等。不见意使用国产,不过好像国产的还没有像S7-400 或者三菱Q系列一样大型的PLC。

网友D:
国产的小型的还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呵呵;到你们相同行业的设备上去看一下;
没错,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电厂用AB和siemens的多。

网友G:
钢厂,因为宝钢的带头作用,siemens占的份额最大了

楼主:
咱们国家就是比西方国家弱。   要努一把力了。

楼主:
看来还是西门子的比较多。
 国产的品牌我还没听说过。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西门子的比较多。
  国产的品牌我还没听说过。

国产的厂家挺多,市场份额极少,还需努力,看这个帖子介绍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17789

网友I:
还是西门子和ABB的较多

网友J:
浪费不浪费要看你在点位上的得用.有可扩展的,这种可以根据程序使用IN/OUT点位来做调整.一点都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