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高手进

楼主(2009-10-30):
小弟刚接触变频器,正在学习西门子变频器,看到继电器输出有两个端子(COM NO NC)和三个端子(COM NO NC)的,请问各位大虾有什么分别,还有晶体管输出与继电器输出区别是什么,接线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谢谢了。

网友A:
没用过西门子的
但NO NC应该是常闭点、常开点

网友B:
应该是警报吧!!!   com是公共节点!NO是常开点  NC是常闭点

网友C:
是什么型号的?MM///系列的吗? 要是是MM///系列的话,那是继电器输出的,功能可以根据你设定的参数改变

楼主:
非常感谢,型号是MM440的,还想问下大家:NO,NC是常开常闭触点,是不是如果是三个端子那种,相当于可以用做两个输出,就是相当于两个开关那种,接线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连成两个像两个端子那种呢?

网友D:
1.继电器输出有两个端子(COM NO)和三个端子(COM NO NC),就是一个点和两个点。NC常闭NO常开,两点三点没什么区别
2. (1):晶体管输出:
   高速输出:如伺服/步进使用于动作频率高的输出:如温度PID控制,主要用在步进电机控制,也有伺服控制,还有电磁阀控制(阀动作频率高)。
   (2):使用寿命:
   继电器是机械元件所以有动作寿命,
   晶体管是电子元件,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
   (3):电流:晶体管电流0.2A-0.3A
   继电器2A。
   (4):电压:晶体管最大24V,继电器可以接220V
   晶体管直流,继电器交流+直流
 ( 5):负载:用晶体管时,有时候要加其他东西来带动大负载(如继电器,固态继电器等)。

   继电器输出型:CPU驱动继电器线圈,令触点吸合,使外部电源通过闭合的触点驱动外部负载,其开路漏电流为零,响应时间慢(约10ms),
   可带较大的外部负载;
   晶体管输出型:CPU通过光耦合使晶体管通断,以控制外部直流负载,响应时间快(约0.2ms),可带外部负载小
3.接线按原件说明书接即可

网友E:
就是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触点

网友F:
常开/常闭点;
有的继电器输出,有的是三极管,注意输出信号带的负载;

网友G:
com是公共节点NO是常开点  NC是常闭点

网友H:
MM440的开关量输出形式见上图红圈部分。NO的O为英文的Open,打开的意思,NC的C为英文的Close,闭合、关闭的意思,N是英文Normal,常态的意思。同理,COM伪公共端,也是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