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0):
我单位一个料车上面的电源空气断路器,经常烧坏最右边的一相,空气断路器的上火接在380v的滑触线上,刚开始以为是这一相某个地方接触不好造成,可是,查找了所有线路并更换了电源线,故障还是是有发生,一只是那一相,请有经验的师傅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三相不平衡

网友B:
分别测一下三相的电流,看看是不是那相的电流过大

网友C:
我认为有一相接触不良,造成电流过大。

网友D:
那一相线路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E:
用电流表量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不平衡就将负载从新分配一下

网友F:
测一下咯相的电流啊

楼主:
三相电的负载就是一台三相电动机,不存在负荷不平衡问题,线路检查了几次,只是想请同行给分析一下出故障的这一相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不难看出,出问题的这一相肯定电流大,希望帮忙分析电流大的原因

网友G:
我觉得是滑线的进线有问题。查一下滑线的进线,看故障这一相是否虚接;或者是滑线进线的上口存在虚接。

网友H:
不平衡或接触不好

网友I:
测一下三相电机的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I:
还有是否三相电压相差太多。

网友J:
换一个大点的空开。

网友K:
要测量三相电压和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如果都平衡那问题就复杂 了,如果不平衡,那就是断路器一下包括电机和线路有虚接的地方(在电机完好的情况下)

网友L:
建议检查一下该相上是否积有粉尘,如有粉尘则为粉尘造成爬电.

网友M:
是不是你的电源有什么问题,而不是负载。

网友H:
应该问题还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