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0):
各位老师好,请指教个问题。
 我做了一项太阳能供暖自动化工程,变频器干扰温度传感器信号。不开变频器温度显示非常稳定,开变频器时温度显示在3-5度跳变,温度传感器型号为:SBWZ系列温度变送器、电压DC24V.负载电阻250欧姆。电脑温度显示。

网友A:
变频器到电机的线要严格屏蔽啊

网友B:
不要急,慢慢搞,变频器干扰传感器的事常见。上次我在郑州变频器干扰旋转编码器,搞了三天。前个月在无锡变频器干扰光电传感器,我搞了一个星期。最终还是搞好了。努力哦

网友C:
加金属丝网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要急,慢慢搞,变频器干扰传感器的事常见。上次我在郑州变频器干扰旋转编码器,搞了三天。前个月在无锡变频器干扰光电传感器,我搞了一个星期。最终还是搞好了。努力哦

能否说一下最后是怎样搞定的

楼主:
传感器已加屏蔽现,变频器线没加,就是电源有高次谐波。

楼主:
问题以解决,加了个KLM-3111

网友E:
温度传感器信号要用屏蔽电缆,要与变频器主电源线分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