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0):
桥式起重机怎么配凸轮控制器

网友A:
按照原来的型号可以买来

网友B:
是更换还是新配

网友C:
起重机图纸上有型号

网友D:
看你的电机功率而配

网友E:
拆下来,按照原来的型号可以买

楼主:
是这样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F:
学习了,应该看看图纸(建议好好看看电力拖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