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0):
直流屏控母绝缘监视有一种方法是测量正对地和负对地电压,请问原理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A:
没有接触过,不好意思

网友B:
直流系统在正常工作时,正负极均不接地,一旦控制回路发生两点接地,有可能会使断路器误动作,当系统中任一极的绝缘电阻下降到15~20千欧时,绝缘监察就应发出信号。
故如果测出任一极对地电压为零,则绝缘良好,若一极有指示,则说明另一极绝缘损坏,指示值越高,对应的极对地电阻越低。则必须尽快处理,以免发生两点接地,造成误动引起停电事故。

网友C(2011-10-14):
你是在实验?  如果没有对地保护装置 的话 会影响充电模块,甚至可能烧坏模快

深圳市海泰林科技有限公司
有需要的话可以电话 详细了解   1363283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