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三相电流平衡

楼主(2009-10-30):
请问个位师傅判断三相异步电机的三相电流是否平衡该如河判断?

我也在网上查了下这方面的资料 这里有个公式看可行吗?    三相的最大电流 减去最小电流  得到的结果在除以三相平均电流 不能超过10%  请问各位师傅觉得可行吗?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B:
用钳形电流表

网友C:
应该是最大的或最小的减去平均值,再除以平均值,在10%范围内

网友D:
用钳形电流表同时测三根进线,如有电流就不平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钳形电流表同时测三根进线,如有电流就不平衡
只能测对地吧,没有电流也未必平衡

网友F:
先求三相平均值,然后用最大值减平均值。用此值除平均值,不能超百分十。

网友G:
可以这样来算,先求三相平均值,然后再用百分之十乖以平均值,得到的结果就是这个乖积的范围,就可以算出去三相电流是否平衡了

网友H:
用钳形电流表,3相的电流相差不大句算平衡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