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0):
PULS最后的设置参数 N   怎么定义?N      N+1    ?是将什么参数传送到N   N+1 中的?

网友A:
最简单的用传送/

网友B(2010-09-24):
是设定脉冲数的通道号。两个字的大小。

网友C(2011-01-04):
谁能说清楚一点,这个东东好难理解呀

网友D:
这两条只能在位置控制模式时组合使用,首先你要了解下伺服方面的知识吧!然后就好理解了,无非是哪个端口,用相对或者绝对方式以多大的频率发多少个脉冲了!例如:puls #0 #0 &5000  speed #0 #001 &10000 意思就是在0端口以相对脉冲方式,cw加ccw,单独模式下以10k的频率运行5000个脉冲!
呵呵!够详细吧!起始我也是最近才开始搞伺服的,刚开始也是看的一头雾水!到现在也就会那么一点点!不对之处请见谅!以后一起多多交流!

网友E(2013-07-08):
引用 网友D:
这两条只能在位置控制模式时组合使用,首先你要了解下伺服方面的知识吧!然后就好理解了,无非是哪个端口,用相对或者绝对方式以多大的频率发多少个脉冲了!例如:puls #0 #0 &5000  speed #0 #001 &10000 意思就是在0端口以相对脉冲方式,cw加ccw,单独模式下以10k的频率运行5000个脉冲!
呵呵!够详细吧!起始我也是最近才开始搞伺服的,刚开始也是看的一头雾水!到现在也就会那么一点点!不对之处请见谅!以后一起多多交流!
这两条只能在位置控制模式时组合使用,首先你要了解下伺服方面的知识吧!然后就好理解了,无非是哪个端口,用相对或者绝对方式以多大的频率发多少个脉冲了!例如:puls #0 #0 &5000  speed #0 #001 &10000 意思就是在0端口以相对脉冲方式,cw加ccw,单独模式下以10k的频率运行5000个脉冲!
呵呵!够详细吧!起始我也是最近才开始搞伺服的,刚开始也是看的一头雾水!到现在也就会那么一点点!不对之处请见谅!以后一起多多交流!

网友F:
目前正在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