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轴流风扇电机绕组阻值不解之处

楼主(2009-10-30):
今天在接一单相轴流风扇时,量了一下电机绕组的阻值(如图),电容是外接的,量电阻时电容没接,应该兰、黄的阻值要等于红、兰与红、黄之和才对呀,而照图接线后电机没问题一切正常呀。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表有问题呀??

楼主:
表是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B:
是不是用两个手捏着表笔和引出线量的

网友C:
是不是你的表有问题呀??不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D:
就是呀,太奇怪了呀,不对

网友E:
主辅绕组有没有匝间短路。

网友D:
风扇还能转吗

网友F:
这是一个星型接法的三相电机,如果电源接红兰是正转,那么接红黄是反转。当然也可以接三相电源,不信你试试。

网友G(2014-12-19):
这明显就是三相电机,这样接法一般用在两相380V电源上,主要用在380V电焊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