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1):
最近,因公司两轴机器采用OMRON PLC:CP1H-XA40DT-D;原先的程序是每个轴独立控制,运行起来不是很协调;现准备另外编写直线插补程序使两个轴运行协调一点,不知道能否实现这个功能?因我对这个问题不太懂,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若能实现,那直线插补程序又该如何编写呢?谢谢!

网友A:
看你这款PLC支持不支持圆弧和直线插补,如果不支持发那就比较麻烦了。如果支持有专门的指令来实现。

网友B:
学习了,我学过几次PLC,都是最基本的开关量、模拟量的控制

网友C:
这款好像没有插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