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1):
我刚刚接触西门子PLC,正在学习中,遇到什么DI,DO,DO有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请问下各位高手这两种输出一般接哪些负载,如何连线?

网友A:
都可接小电流感性,阻性负载,但继电器输出型用起来较为方便,电流稍大一些。
具体如何接线必须看是哪一种型号的DO模块。

网友B:
DO有继电器输出相应要比晶体管输出慢一些

网友C:
继电器的可以带直流或交流负载,电流2A/点;
晶体管只能直接带直流负载,电流也比较小,不过响应快;

网友D:
看看西门子PLC手册啊

网友E:
选型要正确,不然,接传感器啥的,会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