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温度控制输出

楼主(2009-10-31):
各位大虾,怎样吧pid输出转成4-20MA信号输出
热电偶模块输入的信号还用转换吗?

网友A:
说的太笼统了,说具体些好吗,大多PID控制器都有4-20MA信号输出呀

网友B:
输出4-20MA 要用DA模块

网友C:
要分清模拟量输入与输出;

网友D:
好像PID的输出有4-20的呀,或是你转换成4-20MA输出也可以

网友E:
我现在也在学习PID控制这一块,我qq283355461,望一起探讨学习。

网友F(2010-01-18):
1 PID处理的都是浮点数(R),热电偶输入的信号当然还是要转换的……
2 PID输出4-20mA是可以设定的啊,我现在弄的程序就是设定输出6400-32000,用了个EM235模块,输出到AQW0不就是对应的4-20mA了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好像有点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