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位程序,每秒移过移位

楼主(2009-10-31):
我用一个PLS和一个M8O13组成一秒脉冲,怎么没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一个PLS和一个M8O13组成一秒脉冲,怎么没用的
因为你使用的是M8000,如果将第3步的M8013去替换M8000,就有用了。

楼主:
喔,要把M8000,跟M8013换个位置才行,我第一步上是M8000,第二步是M8013

网友B:
用M8013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