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1):
各位大虾,公司一个深水泵采用的日立L300P系列变频调速器

该变频器由模拟控制器调整压力,机柜合闸后变频器开始工作,变频器风扇开始转动,但变频器显示面板显示A- - - ;启动水泵后,大概1分多钟,模拟控制器面板才有压力显示并逐步提升至预设压力,变频器不显示频率,这个应该在哪里调整?

网友A:
变频器有输出?

楼主:
通电后大概要等1分钟左右才能启动水泵,模拟控制器才有数字跳跃

网友B:
显示面板显示A- - -,说明书上如何说的?

网友C:
仔细阅读变频器使用手册呀,应该是设置问题

网友D:
用上、下键调整A---,把它调整显示为d001,然后按左下角参数设定键

网友E:
很简单 按上升健到D001后 再按记忆健就行了 如还有问可以加我的QQ:3506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