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模拟信号采集

楼主(2009-10-31):
请问各位大侠,CP1H的模拟信号采集需要用到什么指令,小弟不懂,望指教··

网友A:
当说采集的话就不需要什么指令,在对应的入口地址里就是模拟量的数据,但是要进行运算的话你可以直接使用OMRON的SCL指令,该指令是可以把你的数据进行转换的。转换后就是你所需要的工程值。

网友B:
直接读取通道数就行,然后在根据需要进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