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1):
(1)有一办公室,所有灯具,与单相设备加起来的,总功率为90KW,(单相220V用电),
(2)如功率因数为0。85,那么总电流是不是481A,每相电流平均是不是160A,
(3)采取三相四线配电,请问要选择多大的线,零线是不是和相线一样大,还是要大于相线。

网友A:
按160考虑有点小,这种情况因为零线电流和相线一样就可以

网友B:
1:总功率90KW,如果能三相平衡分配的话,电流是180A左右,如果不怎么平衡分配的话电流大点。
2:零线不小于35mm2就可以了。
3:现在配电应该要3相5线制,电缆95mm2可以了。

网友C:
同意2楼,关键三项布局要平衡

网友D:
我感觉3楼的建议好些

网友E:
同意3楼的意见

网友D:
选时一定要留有一定余量

网友F:
零线,在你选择主相线时要低一级选择工作零线。
   如是95平方的相线
  你就要选择70平方的工作零线。
    安全要紧呀。工作零线大点都没事的。
    重要是安全。。零线断了是不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