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楼主(2009-10-31):
请问买一个S7-200的板子一般多少money啊?

网友A:
板子?
你是要整机还是里面的某块线路板?

网友B:
要整机的话,也要看型号的

网友C:
一千左右吧

网友D:
CPU 224 CN            1100左右
对了,我想问一下,网上USP/PPI编程电缆才100多,能用么?又听说经常烧通讯口,有这样吗?

网友A:
呵呵;那种不要带电插拔;

网友E:
整机226的,2000多一点。

楼主:
是整机,能用什么仿真软件啊?

网友A:
呵呵;S7-200的仿真不是SIEMENS出的;功能比较有限;
还是买真机来练吧;

楼主:
谢谢前辈······我会好好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