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1):
我电脑上本来安装的STEP 7软件运行编程没问题的,不知怎的今天打开一些案例程序时会提示这么些错误的对话框,我重新安装软件后,打开软件还是这样,关键是以前好好的啊,今天怎么就突然这样了呢,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回事?谢谢。下面的是打开软件提示的一些对话框。

楼主:
以前打开300的程序时,软件什么提示都没有,直接就打开了,现在打开一个程序时就提示这样一个对话框
点确定后,就正常了,但是在关闭这个软件时,又跳出这样一个对话框

网友A:
版本低了吧

网友B:
项目中包含有WindowsFlexible的组成部分,你需要安装WinccFlexible 。

网友C:
你的工程中有HIM界面,需要安装对应的触摸屏编程软件才可以的。

网友D:
你的项目中有上位的软件程序,不过没你装也是能打开STEP7程序的,感觉你的STEP7也没装好

楼主:
软件重装,注册表清除后,搞定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