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1):
请教高手,我有一220V 的522型电压继电器坏了,由于临时没有这个配件。请问能否用线圈电压为220V的接触器代用,谁有这样做过?

网友A:
用是可以用,不过这样用的话起不到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作用了,临时用一下可以

网友B:
这样临时用下好像还可以。但是如果用继电器代替接触器就要考虑下漏电流是不是会使继电器误动作

网友C:
同意 楼上的 ,临时 可以 用一下

网友D:
可以使用其代替。

网友E:
那位能讲讲电压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呀

楼主:
接触器线圈其工作电压只达到额定值的百分75就会吸合,可是电压继电器不应该是这样工作的吧,如果没有到设定的额定值就动作,那不就会造成误动作了。哪位有代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