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1):
安川G7系列电流矢量型控制通用变频器说明书中讲到的电机额定滑差是指的什么频率?什么意思?
我们公司做的张力控制柜里装了7个变频器22KW一个,5.5KW两个,2.2KW四个,都装有PG-B2卡。柜子安装空间有限,装了两个12V开关电源,一个24V开关电源,由于PG卡的电源是+12V的,于是串联分压电阻。

楼主:
PG卡单独供电时的接线图

网友A(2009-12-12):
我们公司的G7变频器没有另外配开关电源,直接查的PG卡,接的编码器。

网友B(2010-05-06):
用变频器PG卡上的电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