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1):
各位大侠,我是一位新手,在做些小程序的时候出现了些问题,望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了!
      问题如下:我在一个FC里面用到了几个定时器,在OB1中重复调用了FC(各次给到FC的参数不一样),而我在用Simulation 测试时出现了干涉;即单独调用一次FC时可以得到想好的结果,而二次调用后则出现异常.邮箱  su997@126.com

网友A:
进来看一看。

网友B:
不知道你和我问的关于单按钮启停的帖子是不是一种情况

网友C:
FC初始化!

网友D:
FC块调用问题
我以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把几个定时器定义为IN变量,试试应该可以解决多次调用失败的情况!

网友E(2010-01-08):
问题
引用 网友C:
FC初始化!

初始化是什么意思,怎么初始化

网友C:
每次进入FC时,将所有内部使用的临时变量都初始化,或者可以理解为清0,但是有时不能是0,看程序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