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31):
梯形图复制粘贴后为什么看不到原先的注解啊,是粘贴后本来就看不到注解,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了。谢谢

网友A:
你有没有把注解一起复制过去

网友B:
还是用捕屏软件把对应的画面保存,再放到文档里吧;

网友C:
是粘贴到同一段程序中吗?

楼主:
我全部复制了啊,是粘贴到另一个新工程。

网友D:
不用复制,用工程另存为就可以了,注释肯定不会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用复制,用工程另存为就可以了,注释肯定不会丢

这个方法不错,不过硬件配置还是要再改改。

楼主:
请问,程序打开之后,PLC类型能不能改。

网友D:
可以改,菜单 “工程 ”中  “更改PLC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