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1):
以前在一本福建某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关于电气控制方面的书上讲到,在某些机器设备上,在某种情况下,当变频器突然断电或者故障,这时机器就以偶可能损坏,或者发生人身危险,需要设置变频器想50Hz工频转换电路,以保证电机不断电,不损坏机器设备。我觉得在现实中没有这种必要搞这个电路。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A:
看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B:
如果你的设备不能停机,当然要设计切换电路;

楼主:
什么情况?什么场合?具体些

网友C:
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很特殊,很个例。

因为变频的电机要是工作在50Hz以外呢?假设此时变频器断电了,切换工频且不说不现实,即便是切换成功了,那转速和切换前也是不一致的,有转速变化的“台阶”,似乎也不合理呀。

所以说,即使现场有这种转换的需求,也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变频控制的电机是工作在50Hz才行。

网友D:
这主要根据工艺和设备的要求而定呀

网友E:
问下  为什么故障时和断电时机器就会以偶可能损坏和人触电呢》??  不明白  谁能解释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C:
这个很不好理解吗?故障状态或者断电停机时,都是机器失控的时候。因为没有电来控制,机器就属于失控状态,此时当然危险了。比如炼钢炉里正在炼钢,断电了,一炉的钢水就要凝结在炉内,那炉子就和这些钢水全部报废了。这就是设备损坏。再比如吊车,正在吊起重物,突然故障断电,重物就会下落,造成人身设备的安全危险。等等

网友D:
一般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但有可能变频器损坏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