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1):
时间久了,电磁炉触摸键不灵敏,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电磁炉定期拆开清洗,注意不要刮伤线圈、损坏线路板。洗干净后用电吹风小心吹干或太阳暴晒4小时。因为电磁炉的风扇是吸风不是排风,里面的油烟和水分汇集的很多,时间长了,影响使用寿命。

键盘不灵,建议拆机清洗接口,换掉所有微动开关。(零卖最多3毛1只)

网友B:
电磁炉触摸键不灵敏,你所说得“触摸键”是纯触摸的好是看起来是触摸的呀

网友C:
换掉微动开关就好了。

网友D:
是不是钢簧片断掉了啊

楼主:
我在触摸键上抹了点碳粉,效果好多了

楼主:
这种办法简单实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办法简单实用
截张图上来 给大家看看

网友F:
现在市场上有复活剂卖,你买瓶来喷上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目的应该是增加触摸键内部的接触和导电性能吧

网友G:
学习了,我家美的的电磁炉5年了,质量还真好.

楼主:
我家也是美的的电磁炉4年了,就是有的键不太好用,抹点碳粉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