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1):
WIN-9G-3R7T4型号变频器是哪个公司的?有什么特殊功能?

网友A:
百度下,搜索,是否能搜到呢?

http://www.diytrade.com/china/2/products/5598348/%E5%BE%AE%E8%83%BD%E5%8F%98%E9%A2%91%E5%99%A89G%E7%B3%BB%E5%88%97.html

网友A:
楼主不会是在做广告吧?如果是的话,就太狡猾了。

楼主:
谢谢2楼的朋友,通过你给的地址我找着说明书了?我在一企业里看到此型号的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系统中,他只用了一变频器和一远传压力表就很简单地构成了恒压系统,不知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2楼的朋友,通过你给的地址我找着说明书了?我在一企业里看到此型号的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系统中,他只用了一变频器和一远传压力表就很简单地构成了恒压系统,不知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谢谢。

这只需要变频器带有PID功能就可以做到,无论你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只要有PID功能,当然,一些专用变频器就更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