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1):
大侠们帮帮忙,我现在的电脑不带RS232接中,所以只能用USB接口,U232-p9数据线也装了驱动,也换了COM接口,就是连接不上!!!

网友A:
电脑COM和PLC的COM要一样

网友B:
也可能你的转接器不好

网友C:
USB应应该好用啊,不用驱动也行

网友D:
SC-09质量不好

网友E:
呵呵;
不是所有的USB-COM转换器都支持PLC通讯的;

网友F:
转换线的质量问题也有可能,有的质量不好的转换后也是连不上的

网友E:
不行直接买USB接口的编程电缆吧 ;

网友G:
应该是转换头的问题,因为质量不好的会导致数据不能连或不稳定

网友H:
是不是从代理处购买的啊

网友I:
换一条USB线看看

网友J:
我用的也是USB2.0-SC09的编程电缆,也是不行啊,驱动也装啦,可就是不行。
我在纳闷啊。

网友K:
我也是为这个现象上网查询的,我查过了自已的情况,原因是我的通讯口是COM7,当然无法通讯,是否有其它软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我也是为这个现象上网查询的,我查过了自已的情况,原因是我的通讯口是COM7,当然无法通讯,是否有其它软件
如果转换后是COM7,PLC编程软件中的通讯设置也要设置成相同的,再测试下

网友K:
我昨天已试过了,把COM7改成了COM2口,通讯正常

网友L(2009-12-05):
要选定COM1口,还要选择合适的波特率,比如9600MBPS

网友E:
呵呵;一般COM口设在COM1~COM4;

网友M:
USB 转的 COM 口,要和软件里设置的一样, 一般为COM1 如还不能通信换条USB转COM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