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1):
中间的连线有哪些?高手可以上传图片吗?

网友A:
232的很简单
连线图 论坛发布多次了

网友B:
呵呵;如是CQM1H-CPU11的话,你只能用CN226或加一个CIF01的通讯模块了;
如是CPU21以上带RS232口的话,在RS232口通讯用默认值的话,直接用RS232通讯;

楼主:
是这样的,我买了点线可好象不对,希望那位师傅能发个图片让我看看,我可以去买

网友B:
你用的是哪种?
有的单外观是分不出来的;

网友C:
USB-XW2Z-200S-Vh去买一条好了,也不贵;

QQ:463608766

网友B:
这个要看情况;如果是CPU11上面的线是不能用的;
就算带有RS232的CPU,如果通讯口被定义,也是不能直接连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