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1):
那位高手告诉FX2N程序怎样截图并上传

网友A:
按prtsc键,在画板里保存,上传.

网友B:
用截图软件

楼主:
谢谢,多谢指教,还望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C:
按住ctrl+prtscrn即可截屏,然后在看图软件中“粘贴”就行。

楼主:
谢谢已上传成功,已后还要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D:
用QQ的截图功能也可以;

网友E:
我一般是用QQ截图,这样可以控制图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