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1):
需要给两路12V的线路做电源切换,用中继能行吗,行的话如何接线?

网友A:
可以,你是想手动还是自动切换?

楼主:
自动,用哪种中继?

网友B:
需要在什么条件下切换呀

网友C:
可以的,理同一个开关控制两台电动机

网友D:
应用两个中间继电器,类似于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

网友E:
2个中继,各用1组常闭触点控制对方的线圈。

网友F:
如果是2路直流 12V给1个设备供电,可以各加个二极管,把输出并到一起就行,那个有电、电压高就用哪路,不用切换又互不影响

网友G:
楼上说得是正理

网友H:
7楼
 很是 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