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加隔离器

楼主(2009-11-01):
光华流量计,测得输出电流8mA,正确接入IO卡,但WINCC画面显示0并报错误,后来,加入一隔离器,输入端电流仍为8mA,WINCC画面显示正常,错误消失
另有一不同型号的光华流量计,不用隔离器,显示正常,想不明白为什么,隔离器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请高手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隔离器可以把信号中的干扰部分过滤掉,还有保护的作用;

网友B:
和wincc无关.主要是接入io卡后,电流变了没有?

网友C:
要看什么样的隔离器,有的只是起分配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wincc无关.主要是接入io卡后,电流变了没有?

同样是8mA的电流进入io卡,为什么效果不一样呢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模拟信号都是直接进卡的啊

网友D:
不见得是哪的毛病呢!

网友E:
1.隔离作用:隔离就是破坏干扰途径、切断干扰耦合通道,从而达到抑制干扰的一种技术措施。常用的隔离方法有:电磁隔离、调制隔离、光电隔离。
2.变换作用:将一种形式的信号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信号。
   a、将各种物理量转换成标准的工业控制信号:比如温度信号转换成4-20mA信号,交流800V电压信号转换成0-10V信号、直流1A电流信号转换成0-5V信号等
   b、标准信号转换:比如4-20mA转1-5V
3.放大作用、远传作用
   将一些微弱的毫伏级信号放大成易处理的标准信号,将易受干扰的电压信号转换成电流信号,以利于信号远传,像4-20mA信号可以传1000米。
4.保安作用:
   加设隔离变送器可以保护上位重要控制器件的安全,比如PLC、工控机、采集卡、仪表等,隔离器的隔离作用可以保护其他贵重器件的安全,以免损坏。

网友D:
弄不好你的pc点有问题 你可以把两台流量计的信号重新调换 看看显示如何!

网友F(2009-12-28):
看一下你的卡件是两线制的还是四线制的?有的I/O卡不需要对外提供24V电源,而是由隔离栅提供,隔离栅起供电,保护和分配信号的作用,这时就无法直接接卡件;对外提供24V的这时的隔离栅仅起到隔离保护的作用。

网友G:
隔离器就像一面窗户玻璃,能看到窗外的雪花,不会受到窗外的寒气袭击。

网友H:
做成记录了,谢谢、收藏

网友I:
难道现场的干扰很大吗?电流的信号应经是最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