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1):
数控系统是南京华兴的2000M系统,驱动电机是5相步进电机。这两天铣圆弧老是出现丢步现象,机床工作时电压稳定,F值300(以前600),请问各位高手这是系统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先谢谢啦!

楼主:
今天测试直线跑2000都不会丢步,圆弧跑300就不行,丢步只是出现在圆弧坐标45度方向。

网友A(2010-05-29):
修改f值试下

网友B(2010-09-17):
机床的故障,不是系统

网友C:
步进电机丢步一般是机械阻力过大造成,另外,请检查电机到驱动器的接线、系统到驱动器的接线等。

网友D:
不知道驱动上的电流能否调,可以的话,适当调大驱动上的电流。

网友D:
也可调小系统上的直线加减速时间,增加控制上的刚性及响应度。

网友A(2011-04-15):
1.使用合适的f值。
2.调整电机后部的阻尼盘,过紧、过松都会使步进电机产生共振丢步。

网友E:
应该工作频率的问题,低频区用以丢步,频率过高时输出转矩会减小也会导致丢步!(频率与速度成正比)

楼主(2011-09-09):
感谢大家解答问题,换掉所有航空插头及电机和驱动器之间的连接电缆(带屏蔽铜网的电缆)后问题解决。

网友F:
电器的故障占30,机械的故障占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