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1):
如题:现在PLC和PAC功能越来越相近了,未来会有什么样发展哪??

网友A:
PLC不好卖了,改个名字叫PAC.
其实是PLC的名字不能准确描述现在加了很多功能的PLC.简单的,模拟量的采集,就不属于PLC范畴.

网友B:
PAC没听过也没用过

网友C:
前段看到一篇文字,这样说的,还是挺容易理解的:

实际上PAC应该算是一类跨界的产品。PAC、PLC和IPC之间的关系可以和汽车行业中SUV、越野车和轿车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类比。SUV是汽车厂商将越野车路面通过能力和轿车的速度舒适性进行平衡而创造出的产品,同样PAC是工业自动化厂商将PLC的高效、稳定和IPC的复杂计算及多功能的特点进行平衡而创造出的产品。由此可以看出,PAC绝不是IPC和PLC的简单叠加,而是PAC厂商根据用户需求做出的创新。PAC可能没有PLC那么高速的I/O响应,可能没有IPC那么强大的运算能力,它不适合解决相对极端的应用,但是却可以是IPC和PLC之外的一个很好的补充,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D:
PAC没有用过,听说与PLC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