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1):
一、h桥驱动电路
    图4.12中所示为一个典型的直流电机控制电路。电路得名于“h桥驱动电路”是因为它的形状酷似字母h。4个三极管组成h的4条垂直腿,而电机就是h中的横杠(注意:图4.12及随后的两个图都只是示意图,而不是完整的电路图,其中三极管的驱动电路没有画出来)。
如图所示,h桥式电机驱动电路包括4个三极管和一个电机。要使电机运转,必须导通对角线上的一对三极管。根据不同三极管对的导通情况,电流可能会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流过电机,从而控制电机的转向。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图4.12 h桥驱动电路
    要使电机运转,必须使对角线上的一对三极管导通。例如,如图4.13所示,当q1管和q4管导通时,电流就从电源正极经q1从左至右穿过电机,然后再经 q4回到电源负极。按图中电流箭头所示,该流向的电流将驱动电机顺时针转动。当三极管q1和q4导通时,电流将从左至右流过电机,从而驱动电机按特定方向 转动(电机周围的箭头指示为顺时针方向)。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图4.13 h桥电路驱动电机顺时针转动
图4.14所示为另一对三极管q2和q3导通的情况,电流将从右至左流过电机。当三极管q2和q3导通时,电流将从右至左流过电机,从而驱动电机沿另一方向转动(电机周围的箭头表示为逆时针方向)。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图4.14 h桥驱动电机逆时针转动
二、使能控制和方向逻辑
    驱动电机时,保证h桥上两个同侧的三极管不会同时导通非常重要。如果三极管q1和q2同时导通,那么电流就会从正极穿过两个三极管直接回到负极。此时,电 路中除了三极管外没有其他任何负载,因此电路上的电流就可能达到最大值(该电流仅受电源性能限制),甚至烧坏三极管。基于上述原因,在实际驱动电路中通常 要用硬件电路方便地控制三极管的开关。
    图4.155 所示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的改进电路,它在基本h桥电路的基础上增加了4个与门和2个非门。4个与门同一个“使能”导通信号相接,这样,用这一个信号就能控制 整个电路的开关。而2个非门通过提供一种方向输人,可以保证任何时候在h桥的同侧腿上都只有一个三极管能导通。(与本节前面的示意图一样,图4.15所示 也不是一个完整的电路图,特别是图中与门和三极管直接连接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图4.15 具有使能控制和方向逻辑的h桥电路
    采用以上方法,电机的运转就只需要用三个信号控制:两个方向信号和一个使能信号。如果dir-l信号为0,dir-r信号为1,并且使能信号是1,那么三 极管q1和q4导通,电流从左至右流经电机(如图4.16所示);如果dir-l信号变为1,而dir-r信号变为0,那么q2和q3将导通,电流则反向 流过电机。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图4.16 使能信号与方向信号的使用
    实际使用的时候,用分立元件制作h桥是很麻烦的,好在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封装好的h桥集成电路,接上电源、电机和控制信号就可以使用了,在额定的电压和电流内使用非常方便可靠。比如常用的l293d、l298n、ta7257p、sn754410等。
附两张分立元件的h桥驱动电路: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下面是两个cd机中电机的驱动
盛方单片机

sf-51单片机超级学习板(基础套餐)

网友A:
怎么没图呢

网友B:
最近正在找DC电机的控制电路,要是有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