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1):
新手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铜线截流量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是铜线载流量吧?

网友C:
一般铜导线载流量导线的安全载流量是根据所允许的线芯最高温度、冷却条件、敷设条件来确定的。 一般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mm2,铝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3~5A/mm2。 <关键点> 一般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mm2,铝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3~5A/mm2。如:2.5 mm2 BVV铜导线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2.5×8A/mm2=20A 4 mm2 BVV铜导线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4×8A/mm2=32A

二、计算铜导线截面积利用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的推荐值5~8A/mm2,计算出所选取铜导线截面积S的上下范围: S=< I /(5~8)>=0.125 I ~0.2 I(mm2) S-----铜导线截面积(mm2) I-----负载电流(A

网友D:
截面直接乘以8是不是有些大呀

网友E:
现在
b v线都亏平方电流得算得小点6A应该可以

网友F: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28A。
4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35A 。
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48A 。
10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65A。
16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91A 。
25平方毫米铜电源线的安全载流量--120A。
如果是铝线,线径要取铜线的1.5-2倍。
如果铜线电流小于28A,按每平方毫米10A来取肯定安全。
如果铜线电流大于120A,按每平方毫米5A来取。

网友D:
线经越大,乘的系数时越小的

网友G:
12乘截面积的0.625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