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1):
我厂有两台主变,分别是2500KVA,2000KVA,35KV比400V,各带一部分的负荷。2000KVA的主变停用几个月后先恢复对它供电,但2000KVA主变通电后2500KVA主变噪声明显比原来大,请教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并联?看一下变压器电压转换开关是不是在同一档位

楼主:
不是并联。

网友B:
主要是电磁噪声是否产生共振。

网友C:
是否带有谐波性负载?

网友D: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变压器的外部没有接好,比如铭牌什么的

楼主:
2000KVA主变还没有带负荷,只通电。不是什么接触不好,应该是电磁振动。但不知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E:
找供电局呀,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