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断芯怎么查找

楼主(2009-11-01):
在工作中经常碰到四平方一下的电缆断芯,在无明显的伤痕下,我们怎么去查找故障点,请高手指教。

楼主:
是软电缆

网友A:
中间断开,然后再分清是哪段,这样好查一点,除非你有其它的设备,不过对于四芯的电缆买设备也不值得啊!

网友B:
1》把一头端接,另一头接万用表的两端,不同的地方来回折电缆,可找到断点;
2》如果四芯全断,可先放一颗一样长的导线当万用表笔线,好让表笔接在线的两端,在折线看表有读数吗

网友C:
如果线不长的话更换算了,出现断的话说明磨损也太厉害了

网友D:
做一个感应器,利用导体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流的原理来找

网友E(2009-12-15):
用一个万能表,使断的电缆的一段接在220v的电源上,另一段不用管它
然后用万能表来测量,测量方法:一只手捏着万能表的一个针,另一个针呢在断芯的表面滑动,万能表会有读数的,当移到没读数的地方时,就在此处开始往上查找,断点基本上就在没有读数的地方附近,万能表的读数最起码要在几十欧的档位,基本上就是这样了,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让
4平的电缆一根根通电,然后用数字式测电笔,用感应挡,就可以完全找出,电缆哪一个地方有断线

网友G:
6楼说的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H:
方法可以。

网友I:
只有把中间断开,然后检查哪段有问题,如此重复。没有啥好办法。

网友J:
用数字感应电笔可以查。

网友K:
如果电缆很长,用万用表慢慢折查起来不是很费劲,要是有两个断点岂不查不出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感应器,利用导体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流的原理来找
实际怎么用?

网友M:
找出多芯电缆哪根断掉很容易,具体在哪里断掉一般都是看接头,易损伤,有明显外皮破损的地方,外皮完好不容易查,也许有相应的设备可以办。

网友N:
,如果是煤矿井下电缆断了呢?此方法不可用,有危险哟!呵呵!

网友O:
受教了哈@!@

网友P:
将断线的电线接火线,用感应电笔一路探测过去就能找到断点了。

网友Q:
感应电笔最不准。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感应电笔最不准。
感应电笔不准,侧断电线特准。

网友S: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办法,让
4平的电缆一根根通电,然后用数字式测电笔,用感应挡,就可以完全找出,电缆哪一个地方有断线
同意,其实电热毯断线也是这样找

网友T:
还是找个比较实用的办法,这个需要经验

网友U(2010-02-12):
把电缆取下来找出两头,各色线头分开用万用表两条表笔分别测出各条线的通与不通,确定哪条线后,在电缆的中间顺着电缆用刀划开一条口,找出断的那条线用针扎入,然后用万用表测出在哪半截断的,如此几次就查清楚了,查完后记着割口的地方用防水胶带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