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给解释一下这段程序FX2N和信捷MD8ADPT通讯485

楼主(2009-11-01):
(无正文)

楼主:
关键是MOV H0A0 D71这句

网友A:
D70 D71 这些是要通讯的设备定义好的,要看它的说明书
PLC这边只是根据要求发送过去

楼主:
谢谢二楼的,再请问一下,跟据传送给D71的数值能否知道它的协议格式,这是三菱FX2N与两个信捷MD8ADPT通信,下面的程序是用定时器T0和计数器C0分隔时间后然后分别驱动M71和M72,然后通过M71.M72的接通用RS指令分别将D70 K4的数据传送给D81 24和D131 24。谢谢,麻烦请详解指教。

网友A:
协议格式要看要通讯设备的说明书,说明书中会有介绍的
和两个通讯,那它不可以设置站号吗,如果可以设置,那会很方便的

网友B(2009-12-19):
通信格式在mov h0c81 d8120是已经指定好了,8,n,1,9600带fx2n-485bd
d70是站号 d71是功能码,信捷手册上有的。

楼主:
谢谢 hanqin 的指点。以后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