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1):
1、电抗器适用于无功功率补偿和谐波的治理系统中,可以改善功率因数,对谐波起滤波作用,以抑制电网电压波形畸变,从而改变电网质量和保证电力系统安全运行。

  2、 进线电抗器用来限制电网电压突变和操作过电压引起的电流冲击,平滑电源电压中包含的尖峰脉冲,或平滑桥式整流电路换相时产生的电压缺陷,它既能阻止来自电网的干扰,又能减少整流单元产生的谐波电流对电网的污染。

  3、 直流电抗器(又称平波电抗器)主要用于变流器的直流侧,电抗器中流过的具有交流分量的直流电流。主要用途是将叠加在直流电流上的交流分量限定在某一规定值,保持整流电流连续,减小电流脉动值,改善输入功率因数.

  4、 输出电抗器的主要作用是补偿长线分布电容的影响,并能抑制输出谐波电流,提高输出高频阻抗,有效抑制dv/dt.减低高频漏电流,起到保护变频器,减小设备噪声的作用。

  以上是复制网上的,各位大大肯定都是清楚的。但现在我遇到一个问题:一台三菱变频器110KW的FR-A740-110KW,驱动90KW的电机,由于受安装位置的限制,进线交流电抗器(买的)和直流电抗器(变频器附带)无法同时安装,我想只安装进线交流电抗器,这样可以吗?会影响变频器的稳定运行吗?进线交流电抗器和直流电抗器,两者选一哪个更重要?询问三菱技术热线,他建议我还是两台都安装。恳请各位高手前辈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是呀,两个都安固然好了,可你目前是安装不下呀,我建议安直流电抗器

网友B:
哪个都可以,若要减少对其它设备的干扰,建议安装进线交流电抗器。

网友C:
原厂配的直流电抗必须要安装,这样才符合原厂设计标准;交流进线电抗既然买了,就加在系统的进线处。可以加在系统与配电电缆的中间任意处。怎么会受安装位置的限制呢?他不一定非要装在变频器的旁边,有一定的距离也不怕。直流电抗离变频器越近越好。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也是担心原厂配的卜装有影响,不知有没那位同行试过卜装原厂配的直流电抗器正常运行的.

网友C:
如果不装随机的直流电抗,直接的问题就是干扰问题困扰你过不去,工作不可靠。

楼主:
谢谢kdrjl ,听你的意见,为了可靠,两个都装上了.

网友D(2013-09-12):
核心产品:正弦波滤波器,谐波滤波器,输入滤波器,输出滤波器,有源电力滤波器,直流电源滤波器,输入电抗器,输出电抗器,直流电抗器,滤波电抗器,并联电抗器,空心电抗器,非晶合金变压器,干式变压器,控制变压器等
公司:萨顿斯(上海)电源有限公司
电话:400 800 9085
http://www.saduns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