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2):
就是大循环里套小循环,
如何用梯形图实现呢?

网友A:
呵呵;可以看一下三菱FX的编程手册,上面对这个讲的比较明白;

网友B:
三菱FX编程手册应用指令FOR  NEXT说明中就有个3个在一起的例子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我用普通的计数器也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