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2):
250KW球磨机,启动不起来。……
不大经常的一个球磨机,用250KW软起动起动补起来,晕,那么大的重载他们既然用250KW的软起动……
后来我们给他改成了320KW,还是起动不起来。

最后他们才告诉我们,他们在用320KW软起动之前,用频敏电阻都没起动起来,里边有很多很多料,估计是卡住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网友A:
从负载方面找出原因,解决后再试。

网友B:
应该是电机堵死了,清理垃圾先

楼主:
……
电机能启动……

球磨机不能动……

网友C:
首先检查料是不是太多了,清完料再试一下;还要检查一下进线带负荷能力。

网友D:
里边有很多很多料,肯定不好起呀,把料清空再起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能启动……

球磨机不能动……
那就是负载的问题了

网友F:
球磨机里面有两种铁球,如果是已经正在使用的球磨机,那里面还有大量的入料,所以是重负载,别说用软启动器,就是工频启动也是常常启动不起来的,一般情况都是把里面的料倒出一些再启动。为球磨机配软启动或变频器都要考虑重载这个问题!

网友G:
启动不起来之前,球磨机是否运行正常?还是料多了以后启动不起来?如是料多的原因,请将负载减少后再启动试试;如原运行正常,停机后再启,不动的话,试将软启动的软水液重新配置,增大软水液阻值,从而增大电机启动转矩,通电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