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2):
请教怎么设置才能在西门子变频器上看到电机实际电流值?急急!!

网友A:
说明书上应该写着有呀

楼主:
我是问是哪个参数,是r272还是r832啊?

网友B: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想回答你,都没办法回,什么不说一下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如果要看电机运转的实际电流,那在面板上反转页面就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