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2):
请教各位高手,步进电机现在最高negative做到多少细分,现在国产很多都说相当高,但是电机实际negative做到的最高有多少。具我了解德国的百格拉三相步进电机做的是不错,可到10000细分。也是被证实可以达到的。但是国产还有51200甚至更高!~一直也没搞清楚是否有什么标准。请了解并能拿出可信服数据的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步进电机现在最高negative做到多少细分,现在国产很多都说相当高,但是电机实际negative做到的最高有多少。具我了解德国的百格拉三相步进电机做的是不错,可到10000细分。也是被证实可以达到的。但是国产还有51200甚至更高!~一直也没搞清楚是否有什么标准。请了解并能拿出可信服数据的高手帮帮忙!

没有什么规则,就是每一圈转多少步的问题,国产驱动为什么不能做得比德国的好?!国内五大驱动厂商都有51200的细分驱动!!

楼主:
也就是说,我做设备时候,把一个转盘连接到电机轴上?输出的弧长误差可以按照这个步进细分吗?我觉得可能性太小,驱动器细分是细分,但是电机能不能达到又是一方面。

网友B(2009-12-18):
步进是开环的啊,如果丢步的话,那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