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特点和分类

楼主(2009-11-02):
  1 熔断器的特点
  熔体额定电流不等于熔断器额定电流,熔体额定电流按被保护工业电器设备的负荷电流选择,熔断器额定电流应大于熔体额定电流,与主电器配合确定。

  2 熔断器分类
  (1) 螺旋式熔断器RL:
  在熔断管装有石英砂,熔体埋于其中,熔体熔断时,电弧喷向石英砂及其缝隙,可迅速降温而熄灭。为了便于监视,熔断器一端装有色点,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熔体电流,熔体熔断时,色点跳出,示意熔体已熔断。螺旋式熔断器额定电流为5~200A,主要用于短路电流大的分支电路或有易燃气体的场所。
  (2) 有填料管式熔断器RT:
  有填料管式熔断器是一种有限流作用的熔断器。由填有石英砂的瓷熔管、触点和镀银铜栅状熔体组成。填料管式熔断器均装在特别的底座上,如带隔离刀闸的底座或以熔断器为隔离刀的底座上,通过手动机构操作。填料管式熔断器额定电流为50~1000A,主要用于短路电流大的电路或有易燃气体的场所。
  (3) 无填料管式熔断器RM:
  无填料管式熔断器的熔丝管是由纤维物制成。使用的熔体为变截面的锌合金片。熔体熔断时,纤维熔管的部分纤维物因受热而分解,产生高压气体,使电弧很快熄灭。无填料管式熔断器具有结构简单、保护性能好、使用方便等特点,一般均与刀开关组成熔断器刀开关组合使用。
  (4) 有填料封闭管式快速熔断器RS:
  有填料封闭管式快速熔断器是一种快速动作型的熔断器,由熔断管、触点底座、动作指示器和熔体组成。熔体为银质窄截面或网状形式,熔体为一次性使用,不能自行更换。由于其具有快速动作性,一般作为半导体整流元件保护用。

网友A:
还有车用熔断器,保险丝等。

网友B:
熔断器怎么选择,谁能讲讲

网友C:
选型和应用场合重要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熔断器怎么选择,谁能讲讲
我写过一篇文章,看看对你有用吗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lhlli&id=62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