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NT31触摸屏通讯

楼主(2009-11-02):
想问下,NT31的触摸屏上的通讯线能自己做吗,一头是USB,一头是25针的那种,买的话有点贵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不过脚一定要对,不然会连不上或会烧串口的

网友B:
呵呵;NT31与电脑通讯用9PIN的;

网友C:
USB的还没做过,不过串口的是没问题了,接触的触摸屏都是有串口的,通讯程序可以自己写,USB接口的通讯程序没做过.这个资料有的话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呵呵;NT31上没有USB口,因此你需要买一个USB-RS232转换器;

网友D:
哈哈 如果能自己做你要求的电缆,大家都做了

网友B:
主要是USB转成COM口需要芯片及驱动;自制的话先想一下;

网友E:
百十块钱的东西 还能怎么贵 呵呵
屏都有了

网友F:
还是买了一根吧。1百多元而已。比较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