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2):
各位好,我这边有个情况需要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我们用我们的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AFM来带一个转速表,通过AFM的输出电压的大小反应当前的变频器的频率大小,从而转速表能够显示多少转速,但是问题是我们的AFM输出时0~10V,但是接上转速表后电压下降到9.8V,用安川的变频器同样操作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上司分析加一个BUFFER缓冲器来提高驱动能力,请问模拟量输出电压为什么会下降到9.8V呢是什么原因呢??另外外加BUFFER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10V降成9.8V了,我们再正定一下不行吗,一般变频器电压输出可以方便实现呀

网友B:
呵呵;10V降到9.8V是正常的;

网友C:
解决这样的问题很容易。整定变频器输出参数是一个方法;输出加驱动电路是一种办法。

网友D(2013-07-28):
现在楼主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