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2):
向师傅们请教一个问题,今天用西门子的编程软件编了一段小程序,出现了个奇怪现象,在编程时用了两个计时器T38(TON) 和T39(TON)当T38(TON)计时时间到时,接通T39(TON),可是在监控状态下T39(TON) 计时器是显示的计时状态,一直持续到计时结束,T39的常开和常闭触点都不动作,这是怎么会事?师傅们帮帮解释一下。是不是PLC硬件的问题啊。编程器是CPU222CN的刚买的二手的。

网友A:
二手的东西,不好说,你再试别的功能看看
对了,想问你个问题,你用的是什么编程电缆,我想买条国产的,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USB-PPI= 的

网友B:
你用T39控制一个输出Q,看看有没有输出动作

网友C:
更换其他timer触点

楼主:
不同的计时器都试过了,还是会出现同样的现象,直接用T39的一个常开触点驱动线圈时,线圈显示被驱动,如果在在T38的前面加一个T39 的常闭点后,当T39 计时时它的常开和常闭就又不动作了,有点郁闷!!

网友D:
你带负载试了没有?有可能是监控本身有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后缀有CN的是国产的,程序和进口PLC不通用。

楼主:
带载没试过,楼上的大哥你是说西门子CPU222CN的PLC 编程器是在国内生产的还是指国内仿西门子PLC的。编程软件是在西门子网站上下载的。要是说监控本身有问题,那又是那个环节呢?还请大哥指教!!

网友E:
把程序发上来看看,我们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F:
程序贴上来看一下;

楼主:
大哥们帮忙看一下,小弟刚学,请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G:
下了两次都打不开,有谁能打开吗?

网友H:
我认为是网络2差个T38的常闭开关,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我今天看到一个小程序,大家看一下(用WORD画的有点难看)。是关于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我把它下载到PLC 上进行监控,按照逻辑那个Q0.0在PLC运行的时候是应该被驱动的,但是在监控上面也是没有任何反映,书上说是PLC 的扫描周期太短,监控不到Q0.0的状态,但实际上是导通状态的。我就想了那个计时器的问题是不是也跟这个有关系,今天又做了一次实验就是在一个计时器前面加上一个计时器本身的一个常闭触点,这个计时器就是一直保持计时状态,且其本身的常开和常闭均无动作。可能也是跟这个扫描周期有关吧。刚学PLC编程一点拙见请大家指教!!

网友G:
压缩文件还是打不开,不过14楼说的是可以实现的,上升沿是在I0.0在改变的第一个扫描周期会执行,之后的就不会在执行,除非I0.0在次有0变为1.因为PLC的扫描间隔非常的短,所以监控不到.实际上Q0.0不是导通的.当Q0.1是用普通线圈而不是置位线圈就会看到Q0.1是不通的,所以你后面说的是不正确的.后面你说的记时器前面加其本身的常闭触点,这个在记时器达到设定的时间时,常闭触电断开,常开闭合.本次扫描记时器之后其常开触点的触发的程序都可以发生,但是记时器之前的都不会触发.而下次扫描在记时器被其常闭清零前,记时器常开触发的程序都会执行,清零后与之相关的程序就不会在被触发了.
算是更正吧,有什么问题欢迎各位指正,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I:
应该是网络四里面的Q0.1的常闭有问题,导致Q0.2没有输出,楼主误以为T39的常开没有动作。个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