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02):
所调试的控制系统如下连接:226cpu+em235+em232+cp243-1,模块供电采用外部DC24V电源供电,现在遇到的问题是:em235,em232,cp243-1模块的电源指示灯不能点亮!检查电源没问题,与PLC连接的排线已连接,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看看扩展模块的电源是否是接反了
你用万用表测量的是L与M之间的电压 有可能你没有注意正负
L为正 M为负 才对

楼主:
应该没接反的,是0V接M,L接24V的。

网友B:
从主机上的DC24V接过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