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控制

楼主(2009-11-02):
请教各位:我司一设备改造,需要一恒温控制系统,对温度偏差要求不高,重在节能,打算用变频器取代接触器控制22kw风机,用温控器检测并输出模拟信号,接入变频器控制风机转速,是否可行,请赐教!!!!

网友A:
完全可以呀,这样做的也很多

网友B:
这样做可以的!而且温度控制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的

网友C:
我们经常用欧姆龙E5EZ的温控器,输出模拟信号给变频器,控制风机

楼主:
多谢各位赐教,大概需要投入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