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朋友。。。。。

楼主(2009-11-02):
麻烦问问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容并联后接一个普通灯泡,再接入交流电,对回路电压有何影响?谢谢
困惑。。。。。。等待。。。。。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没什么影响,但这样做好像没什么意义,灯泡闪的眼睛很难受。电容足够大的话与直通差别不大。

网友C: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想让灯泡变的暗些,该怎么做呀

网友D:
没什么影响,但这样做好像没什么意义,灯泡闪的眼睛很难受

网友E:
灯泡的亮度有所降低。